在调试电源的时候,用示波器测量PCB上原边的信号的时候,示波器需不要隔离?

楼主(2022-10-24):
在调试电源的时候,用示波器测量PCB上原边的信号的时候,示波器需不要隔离?

网友:
原边以电网为基准,不需要隔离,副边需要

网友:
测量220V最好隔离一下,或者用电池的那种便携带的示波器

网友:
如果没有隔离探头,测试原边的时,就只能测试原边,不能测试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