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导出数据

楼主(2022-10-24):
请教大伙,xpedition导出数据得时候,有两项是灰色的,这是啥情况呢?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增加图片!!!!!!

    你没用constraint manag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用constraint manager?

你用了constraint manager导出数据是灰色的,你要想导出规则,在constraint manager里面可以导出规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增加图片!!!!!!

正常,那个是Netlist方式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那个是Netlist方式才有

没有导出netnise这一项,那怎么xpedition怎么转pads格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