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器为何不起振?

楼主(2022-10-24):
想复现论文中的这个振荡器,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
开关合上或者关闭后振荡幅度会越来越小,然后就不振荡了,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电路的Q值太低了
    把30欧2个电阻和50欧电阻加大才行
    至少在10K级别吧

网友:
    需要优先确保输出有一定的电压幅度,要不然就会逐渐慢慢无发继续再连续工作下去了,所以应该提供足够的触发电压哦。

网友:
    不要理解成:把VDD设置的大一点。
是需要提高输入门限电压值,就可以避免这样的现象。

网友:
    更换元件参数,调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