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型号是啥?

楼主(2022-10-24):
请问这个整流桥的代码代表什么型号?查了很多代码表查不到!

网友:
    分析一下交流输入电压,找个SMD封装 参数大小合适的整流桥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
    把原理图找出来根据实际看有没有替换料

网友:
    你自己用的你自己不知道吗

网友:
    结合电路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