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Vccio=3.3V时,对输出脚, 它是否也兼容TTL和CMOS电平?

楼主(2022-10-24):
当 Vccio=3. 3V 时, 对于输入脚, 它兼容 TTL, CMOS 电平;对输出脚, 它是否也兼容 TTL 和 CMOS 电平?对 CMOS 电平, 是否需要用 OpenDrain 加上下拉电阻来实现?2 a$ Y7 @0 r4 J1 q. [

网友:
ACEX1K 器件引脚兼容 TTL 与 CMOS 电平。COMS 输出是否要加上拉电阻,要看外部接的 CMOS 电平,假如说接 5V CMOS ,则需要上拉。详细情况可以参照 AN117。

网友:
电压值相同的,就可以直接混合使用,要注意TTL静态电流会消耗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