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接收的数据没有标志位的时候,如何让计数器和数对齐?

楼主(2022-10-24):
问题来源于2个模块之间需要传递数据,模块A负责每个时钟产生5bit并行数据,模块B(工作时钟是A的5倍)负责将接收的该数据以模块A的时钟频率的5倍串行发送出去,我的想法是用一个模5的加一计数器,作为发送数据的节拍,比如:计数0的时候发送数据的0位,计数1的时候发送数据的1位……计数4的时候发送数据的4位。
但是问题是,作为模块B,我其实不知道A的数据什么时候发来,如果我把计数器的计数值作为约束条件,有可能和数据之间是错位的,就会导致我发送的bit是不对的。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1. 将A模块的主时钟换成clk5x,然后5个数产生一个数据供给B模块使用
2. 如果A模块必须使用clk,则需要考虑一下跨时钟域的问题,中间可以加一级fifo,clk写clk5x读,这样写测可以一直写,读测5个时钟读一次,再进行并转串的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特殊的起始位来解决

网友:
//------假定A/B两个模块都是你开发的
a.A的数据输出端口添加一个数据有效信号data_valid,它与data_out[4:0]是对齐的。这样后面的模块可以随时检测数据是否有效。
b.B的计数0是初始状态,1~5分别发送数据的0~4位。建议输出也有一个q_valid信号。
//------假定只有B模块是你开发的
a.打开百度,直接搜“verilog的串并转换”。
b.要求A模块返工,添加数据有效信号data_val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