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多层PCB设计的器件封装选择问题!

楼主(2022-10-24):
您好,请问在进行高速多层 PCB 设计时,关于电阻电容等器件,封装的选择,主要依据是什么?常用那些封装,能否举几个例子。% t$ K5 U% e5 y# p0 I

网友:
0402 是手机常用;0603 是一般高速信号的模块常用;依据是封装越小寄生参数越小,当然不同厂家的相同封装在高频性能上有很大差异。建议你在关键的位置使用高频专用元件。

网友:
一般选择小一些的封装,能够减少PCB表面的贴片面积,多层PCB的元器件,一般比较多!小的器件还能埋容埋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