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里面包含orCAD吗?

楼主(2022-10-24):
cadence16.5里面包含orcad吗?还有包含pispice吗

网友:
包含orCAD,另有一个文件夹PSpice Accessories

网友:
当然有了  你可以安装一下

网友:
一般的稳压二极管击穿电压离散性大、反向特性曲线不够徙,且易受温度影响,因此ADC参考电压上一般使用专用的基准电压芯片。基准电压芯片适用性强、外围简单、性能优越,价格也不高,故在对精度有要求的场合没有理由使用稳压二极管。

网友:
    必须有啊,必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