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编程plot图如何转移到示波器中显示

楼主(2022-10-24):
    本人由plot编程得到figure1,想把这个图导入到Simulink中示波器显示出来,供powergui进行fft分析,如何导入啊

网友A:
    那就要用simulink了,你plot的数据应该在数据空间或文件中,新建一个mdl文件,
再用from file或from workspace将数据传到Simulnk模型中,再用scope观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用simulink了,你plot的数据应该在数据空间或文件中,新建一个mdl文件,
再用from file或from works ...

主要是from workspace该怎样使用的问题,双击from workspace模块提示输入Data名,这个Data到底是什么格式啊 我用的是第一列时间,第二列数据的矩阵形式,结果联到示波器上显示不符合啊 或者from file该具体怎样设定file格式啊

网友:
    这两个都可以,假设你在工作空间有一组数据,在一个矩阵data中,是2列的
将其转置为newdata, 用save mydata data,存到mydata.mat文件中
    在simulink中用from files模块,只要在该模块中输入文件名即可
    另一种方式用from workspace,直接在data中输入矩阵名data
用示波器来看都可以观察到,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