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可做adc参考电压吗?

楼主(2022-10-24):
如果不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我知道TL431是可以的,还有什么?

网友:
原理上可以,但要看精度要求

网友:
稳压二极管作adc参考电压也能行,就是电压不稳,采集adc数据波动。应该用基准二极管。如 lm336,lm329,lm336,lm385-1.2,lm385-2.5.

网友:
有的,要完全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