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DC中可以仿真温升对电流影响吗?在哪设置?求大神指导一下吗?

楼主(2022-10-24):
(图片)

网友A:
    在Option中的Ambient Temperature中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ption中的Ambient Temperature中设置

谢谢老师,那实际工作中电压波动5%之内就满足电源需要了,需要多留出点余量吗?按2%考虑。

网友:
    仿真初学者,学习了

网友:
    电热协同仿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