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OS管型号推荐!

楼主(2022-10-24):
    用在一个84个5050贴片led串联电路上,供电是阻容降压,电压250V,电流60毫安,用单片机pwm方式控制mos管来实现LED组亮度调节。要求mos管能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导通电压400V以上,电流100毫安以上,G极开启电压最好5V以下,实在没有12V以下也行

网友:
    可以选 1N60 台湾方晶的 N 沟道 MOS 管,电压600V,电流1A,门极电压小于12V可以。

网友:
    2302 sot-23,单价才几分钱一颗。耐压20v,耐流3a以上。。。完全满足你的要求。。。而且在市面上非常容易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