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型衰减器加在功放后还是前好?

楼主(2022-10-24):
π型衰减器加在功放后还是前好?现在,焊了个π型电路,三个电阻,中间一个24Ω,两边120Ω,听同事说是个衰减器,加在功放后还是前,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放在后面,因为衰减,输出功率就变小了,对整机来说,要达到同样的输出功率,这时的功放管的输出更大的功率,功放管的线性就会变差,所以整机的线性就变差了。

网友:
功放前影响噪声,功放后影响线性

网友(2023-02-09):
衰减器顾名思义  就是要减小讯号功率
用意是怕超出组件或仪器的输入范围  导致饱和
所以多半放在PA输入   如果收发器输出  会超过PA输入的话
放PA输出  如上面高人所说  会让你PA需要打更大功率
来弥补衰减量  线性度跟耗电流都变差
除非PA输出的组件   线性度没那么好   才需要用衰减器来衰减
但一般而言  不会这样设计

而量测时  仪器输入口接衰减器   也是怕待测物的发射功率太强
打坏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