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布线时,线不能有90度的角度?

楼主(2022-10-24):
为什么PCB布线时,线不能有90度的角度?有些地方需要90度布线,应该怎么避免他?用圆弧的布线方式代替90度?

网友:
需要90度布线就布成90度呗,其实在低步频上没有关系的。

网友:
一般都不使用90°,可以通过设置来避免。

网友:
没有所有板子绝对不能呀,很多老人老软件画低频板子都喜欢直角,但是电磁兼容性最好的是弧线,次之是折线,这两种情况拐点的布线截面积改变较小,对信号影响较小。

网友:
涉及到信号传输线,不要用90度,因为它会形成反射。也就是物理学上所说的驻波。

网友:
可以在规则里设置角度的,只要不影响信号传输。

网友:
拉电源也可以不成90°啊,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