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 为何有些元件上下层放置都会变绿警告提示?

楼主(2022-10-24):
如图,移动一个电容(此电容在底层)到C10下(C10在顶层),就会有绿色警告。电路一条铜线都还没有连接的。请问如何取消这样的警告?

网友:
若两个元件都是贴片的就不会,这个地方变绿是因为,C10是插针式的,它在另一面也有焊点,并且焊点离另一个元件太近了

网友:
按OD快捷键(或者在菜单栏Design下拉条中选择Options),在弹出的对话框的左下角将DRC ErrorS上的钩去掉即可。变绿的本质原因是因为两个元件封间间距太近了,一般只要两个元件不重叠到一起,可以忽略这种变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