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是怎么检查翘曲度的?标准是多少?

楼主(2022-10-24):
FPC软板是怎么检查翘曲度的?标准是多少?

网友:
柔性电路板用于表面安装印制板的允许最大翘曲和扭曲为0.75%,其它各种板子允许1.5%。

网友:
把印制板放到经检定的平台上,把测试针插到翘曲度最大的地方,以测试针的直径除以印制板曲边的长度,就可以计算出该软板的翘曲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