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风扇调速电路中的电感和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10-24):
如图,该PWM风扇调速电路中,串联的电感和并联电解电容分别起什么作用呢?
对降低电磁音有作用吗?

网友:
你的电容是稳压做的,你的电容要是接到地就不需要L14了,你接到了风扇的两端,Q8打开的时候,电容等于断路,所以需要加L14来限流。

网友:
组成无反馈buck降压,使电机持续工作而不是pwm工作,通常书上都是正极控制的拓扑,这是buck变形,通过负极控制的b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