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CAM350里找座标?数据怎么导出?

楼主(2022-10-24):
怎样在CAM350里找座标?数据怎么导出?

网友:
先定原点edit-change-origin-space origin 然后用info-measure-p top先点原点,再点你要的位置,出来的X,Y数值就是坐标了,不知道你要再CAM350里找坐标做什么?

网友:
如果你要学CAM350的话,还不如去学学genflex,这个比CAM350给力!

网友:
导出数据用FILE-EXPORT,选择你要导出的数据格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