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初始化出现assertion failed at function:rt_mutex_take, line number:6是什么...

楼主(2022-10-24):
系统初始化出现assertion failed at function:rt_mutex_take, line number:6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是调用 rt_mutex_take 的时候对应的 mutex 没有初始化

网友:
你的 tickvalue 这些在哪里打印的?
然后把这个线程栈加大
如果是在 main 里打印的,就增加 main 线程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