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变或设置一个窗口中两个mesh形成的其中一个图像的颜色?谢谢!

楼主(2022-10-24):
是这样的  :
    subplot(1,2,1)
    .........
    mesh();   %在窗口1中形成一个三维图像(这个图像的colormap是根据本身数据范围自然形成的)
    ........
   subplot(1,2,1)
   .......
    mesh();  %在窗口1中形成另外一个三维图像,因为这个图像与前一个图像有重叠部分,所以我想改变这个图像的颜色(或设置这个图像为单一颜色(白色or else),以致于和前一个图像形成
%一个鲜明的对比,以便更好地比较分析。
    ........

    希望 大家可以帮帮忙   thank U  !

网友:
    subplot(1,2,1)     .........     mesh();   %在窗口1中形成一个三维图像(这个图像的colormap是根据本身数据范围自然形成的)     ........    subplot(1,2,1)    .......     mesh();

网友:
    subplot(1,2,1)
    .........
    mesh();   %在窗口1中形成一个三维图像(这个图像的colormap是根据本身数据范围自然形成的)
    ........
   hold on
       .......
    mesh();
    colormap(jet)  // colormap(parula)
        hold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