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增强型mos管选型

楼主(2022-10-24):
    想选一个mos管当开关用,VGS在5V的时候,漏极电流能够达到100-200MA左右,VGS为零的时候,漏极没有电流通过,希望大家能给出合适的型号,在网上这几天一直没找到

网友:
    VGS为零时完全没有漏电流那是不可能的,能不能达到200mA还要取决于你的VDS电压,要是能承受200mA电流的管子还是很多的,把你的要求具体一下,电流、耐压和封装。

网友:
    AOS/AON7506 ,YEASHIN/2N7002W 你看看怎么样。这都是笔记本上用的。

网友:
    mos管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注意gs是否已经加了控制电压
    如果没加控制电压的话,用一个电阻把电压拉低
防止被干扰。
耐压30v的冒烟肯定是电流过大导致的。
这只能说明你这里的驱动不适合用那么小的mos管。
    换个大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