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烧写未识别芯片能烧写进程序吗?

楼主(2022-10-24):
FPGA程序烧写未识别芯片能烧写进程序吗?

网友:
可以的,未识别的芯片可以烧写进程序

网友:
    先确定FPGA是否正常,通过JTAG口给FPGA烧写,看看程序能不能烧进去!如果芯片好的,电路也没问题用JTAG烧写时,不管PS方式还是AS方式都能烧得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