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T点时,提示No dielectric layer in layer stack.

楼主(2022-10-24):
    但我的层叠里都是完好的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说这个工具无法使用因为没有对象可以使用。

楼主:
    同时我想设置规则与管理层栈的按钮都点不开

网友A:
    层叠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叠截图看看

----------

网友:
引用 楼主:
----------

内层介电常数是1?夹空气吗?全部换成4.2吧,最上面和最下面保持为1

网友(2024-01-08):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04-13):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