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滞环控制使VF点恒压5V输出,但换负载后,5V恒压不了!

楼主(2022-10-25):
1、VF点空载时,用万用表测量了电压有29V
2、VF点带重载时,用万用表测量了电压有5.03V
3、VF点带轻载时,用万用表测量了电压,电压由5.6V慢慢升到6.0V,
我换过750K和240K的电阻都试了一下,测试的情况还是如上述三点一样,下图的一个boost型电路,我的思路如下图中的那样,由VBK反馈的值去和单片机内部的band-gap=1.2V的电压比较,让FAN-PWM的占空比++或者--。但是弄出来的结果还是不行!

滞环的程序比较简单,截图如下

发一下论坛,希望大佬们能给一点方法或者思路,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轻载下,你就不能是连续的PWM波了,要弄成断续的,或者PWM波频率很低,因为你是异步升压,VF的电源不能反灌回去,所以轻载就被充高了。

网友:
要调的很低才行,最好轻载下,弄成不连续,开关电源通过调频率去改变PWM的占空比,使的VF点的输出电压恒定在5V,初始值PWM频率赋值50K,试试看。

网友:
调低的话,可以降低空载这个值,但可能降不到设定的值!

网友:
加大负载电阻试试看,用滞环控制应该可以的,有比较器和单片机内部的电压比较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