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数字图像学习手册

楼主(2022-10-25):
C语言数字图像学习手册,有需要的可以下载参考

网友:
图像轮廓的提取,是字体的工作。我们只要会调取对应的字码,就可以了!

网友:
图像去噪三大类:
基于滤波器的方法;基于模型的方法;基于学习的方法。这些都行!

网友:
在实际滤波中,将当前像素作为核中心,利用卷积核对周围邻域像素作加权平均,其值作为当前像素的新值。
高斯滤波步骤:
    移动相关核的中心元素,使它位于输入图像待处理像素的正上方;
    将输入图像的像素值作为权重,乘以相关核;
    将上面各步得到的结果相加做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