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液位开关控制水泵原理

楼主(2022-10-25):
能点科技的管道液位开关有两类:接触式和非接触式的。接触式管道液位开关是将传感器两端用水管连接,非接触式管道液位开关无需接触液体,适用于不方便剪开水管的应用,直接将水管卡在传感器的凹槽里固定即可。
这两类传感器都是采用的光学原理,当有液体通过传感器时则会判断水箱有水,当水箱无水出现空抽现象时,传感器内无水流通过,则会发出信号,设备收到信号后会立即报警亮灯提醒加水或进行断电处理。
此类传感器可实现缺水报警功能,多应用在扫地机器人、洗地机、医疗设备等应用中。

网友A:
方便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维修吗?
这种几块钱的小配件,没什么可维修的,一般在我们和客户前端研发阶段就能发现问题,基本上前期发现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是流到用户手上那也不是维修了,一般是直接替换,同时将传感器退到我们这分析具体不良原因,从根源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