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思器件选型参考

楼主(2022-10-25):
器件选型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海思各个系列的芯片性能是不同的。同一系列的不同版本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接口参数,CPU性能、外设高速接口、编解码能力等,详细对比一下,在进行选择!

网友:
虽然目前华为旗下的海思芯片设计公司前景不明,业内也多在选型时舍弃,但是回溯历史还是有意义的。
Hi35XX是ISP芯片,Hi31XX和Hi37XX是机顶盒,Hi32XX是显示器,Hi36XX是网络,Hi39xx和Hi21XX是物联网,麒麟是手机SOC,巴伦是5G模组,昇腾和鲲鹏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