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制造过程中PCB质量的影响

楼主(2022-10-25):
    PCBA制造加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流程,整个的PCBA加工看似与PCB只有一字之差,实际上差的流程千差万别。PCBA要在PCB上进行一系列的后端流程,比如锡膏印刷、SPI检验、SMT加工、回流焊、DIP插件后焊、波峰焊/选择性波峰焊、PCBA首件检测等等,这些流程是PCB所不具备的。

  但是,就是因为后面这些所有的流程都是寄予PCB板上的操作,所以PCB的质量决定了整个PCBA的质量,那么PCB的哪些方面对PCBA有影响呢?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一、板面脏

  板面脏主要是由于焊剂固体含量高、涂覆量过多、预热温度过高或过低,或由于传送带PCB夹持爪太脏、焊料槽中氧化物及锡渣过多等原因造成的。

  主要解决描施:选择适当的助焊剂;控制助焊剂涂覆量;控制预热温度;检查自动清洗PCB夹持爪的清洁效果并采取措施;及时清理焊料槽表面的氧化物及锡渣。

      二、白色线留物

      白色残留物俗称白霜。虽然不影响表面绝缘电阻,但客户不接受。

  解决措施:先用助焊剂,再用溶剂清洗;如果清洗不掉,可能由于助焊剂过期老化,或暴露在空气中吸收水汽,也可能由于清洗剂(溶剂)中水分含量过高,或助焊剂与清洗剂不匹配,应请供应商协助解决或更换助焊剂、清洗剂。

      三、PCB变形

      PCB变形主要由于大尺寸PCB质量大或元器件布置不均匀造成的PCB设计时尽量使元件分布均匀,在大尺寸PCB中间设计支撑带(设计2~3mm宽的非布放元件区);或采用一个质量平衡的工装压在PCB上元件稀少的位置,焊接时实现质量平衡。

网友A:
    板面脏可以用洗板水或酒精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面脏可以用洗板水或酒精清洗

    对的,白色残留物也可以

网友:
    用载具,或者布局的时候别把一侧搞得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