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路设计学习手册

楼主(2022-10-25):
晶振电路设计学习手册,参考一下!

网友:
高精度、高稳定度的振荡器,利用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从而制成的谐振组件,取代LC 选频电路,应用于各类电子产品的振荡电路中,通信系统中的频率发生器就是这个。

网友:
石英晶体,按一定方位角切下薄片,在它的两个对应面上涂敷银层作为电极,在每个电极上各焊一根引线接到管脚上,再加上封装外壳,就构成了石英晶体谐振器,简称晶振。一般用金属外壳封装。当成上课铃就行了!频率并不准确,还要经过滤波电路,滤除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