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电烙铁拆焊集成电路芯片?

楼主(2022-10-25):
手头上没有热风机,能不能拆焊?

网友:
可以,正面加锡,直接用镊子取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还是搞个热风机吧。

网友:
什么封装的集成芯片,PQFP的不好下,SOP的用烙铁加锡应该可以。

网友:
加焊锡,融化脚盘的焊锡,取下芯片。

网友:
对于贴片的,先在一边焊点上加点焊锡,然后把贴片沾好,然后再焊另一边,最后在补焊不好的。

网友:
    BGA肯定不合适,如果是QFP,可以用大量活化焊锡,在四周迅速加热后轻轻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