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和EPC2,一个通道工作时, 另一个通道的存在,是否会影响到配置过程的正常进行呢?

楼主(2022-10-25):
将 EPC2 与 EPF10K30A 连接成 JTAG 菊花链的形式, 在调试阶段可以跳过 EPC2直接配置 EPF10K30A, 而在配置通过验证以后再利用 EPC2 的 JTAG 口将 EPF10K30A的配置信息固化到EPC2中去. EPC2的专用配置端与EPF10K30A配置端连接, 当系统脱离 JTAG 电缆上电配置时, 由 EPC2 完成对 EPF10K30A 的配置. 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疑问,EPF10K30A 相当于有两个配置通道(一个通过 JTAG, 一个通过 EPC2), 当其中一个配置通道工作时, 另外一个配置通道的存在是否会影响到配置过程的正常进行呢?如果相互影响, 怎样才能做到两种方式同时存在又互不影响呢?

网友:
可以使 10K30A 拥有两个不同的下载方式,在板子上做一个跳线开关即可。也可以从当地的代理,得到该模块的参考设计。

网友:
JTAG 调试用到了 TCK、TMS、TDI、TDO 和 TRST这几个脚。
其中 TRST 是用来对TAP controller进行复位的,它不是必须的。通过在 TMS脚也可以使 TAP controller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