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是先走信号线还是先走地线?

楼主(2022-10-25):
一般在设计中双面板是先走信号线还是先走地线?

网友:
先走信号,地线最后统一处理

网友:
最终版的电路图,就应该大致分配好芯片的布局。有利于pcb设计。
信号线尽量短,要先连接,VDD和gnd可以稍后连接。这样最方便快捷!

网友:
这个要综合考虑.在首先考虑布局的情况下,考虑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