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编译错误,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2-10-25):
请问 ADS 编译错误"L6221E:Execution region ER_RO overlays with Execution regionER_ZI" 该如何解决

网友:
请用工程模板试一试,最大的可能是因为你的 RELEASE 或者 DEBUG 选项里面没有正确设置。
可以参考《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面的设置,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
新建个工程,将目前的.C和.H文件原封不动加进去,再LINK,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