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PHILIPS Xitanium LED驱动如何接线?

楼主(2022-10-25):
购买了一个LED电源,型号 PHILIPS Xitanium Full Prog 40W sXt。买以前想简单了,以为LED电源接线很简单,到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不知道如何接线,根本点不亮
请问高手,在没有 DAIL主控器的情况下,这个LED驱动能用吗,如何接线?

网友:
你是不是直接接的LED正、负?这个问题恐怕要仔细看看电源使用手册才行!

网友:
没有DAIL主控器,是真不行。还是购买吧。

网友:
接220的交流测量直流输出了吗? 这个看看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