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KY77645-11,在band3的带内不平坦,而且杂散大

楼主(2022-10-25):
最近在使用SKY77645-11的PA,调试lte band3,使用相同的射频控制字,使用相同的数据信号,在不同的频点上,发射功率相差5dBm(在PA之前已经测试过信号功率波动在0.5dBm内),而且杂散也很大。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知道什么原因,望不吝赐教,谢谢!+ e2 ~% Y, A% J5 v

网友:
电源,滤波器,都需要检查看看。

网友:
可能与电源纹波,噪声,双工收敛等有关,需要逐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