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的中文字需要怎么处理才能被CAM350导入?那些标尺寸的文件可以导入。

楼主(2022-10-25):
CAD中的中文字需要怎么处理才能被CAM350导入?那些标尺寸的文件可以导入,其他的就不行了。

网友:
先用CAD另存为DXF文件,再用CAM350导入。

网友:
CAM不支持汉字的, 在AUTOCAD中写好汉字, 再用AUTOCAD所支持的一个打印到文件的功能按文件的形式输出, 其后缀名是plt格式, 而其刚好也被CAM350所支持的,再用CAM350导进来就可以了。

网友:
在CDR中写中文字,导出plt格式,再导入CA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