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出失真问题

楼主(2022-10-25):
运放的输出失真问题

R1处实际为数字电位器,底部一直存在失真

实际失真波形

网友:
U2A的电源,+-电压源没有设置好。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供电范围±4~±18;
U2 的3脚接1.91K电阻;

网友:
数字电位器的GND没有设计好,是连在板上的地,还是接在-VDD?

网友:
运放可以使用的双电源,数字电位器使用的是单电源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