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是建议直接使用,编译 HDL 源代码,还是使用第三方?

楼主(2022-10-25):
ALTERA 是建议直接使用 MAXPLUSII 或 QUARTUS 编译 HDL 源代码, 还是使用第三方 EDA 工具(如 SYNPLIFY、LeoanrdoSpectrum 或 SYNOPSYS)先把 HDL 源代码编译为 edf 文件后再使用 ALTERA 的工具编译?

网友:
ALTERA 建议用第三方的工具,将 HDL 源代码编译为 edf 文件后,再使用 ALTERA 的工具进行布局布线。
ALTERA 的 MAXPLUSII 和 QUARTUS 也都自带有 HDL 的综合器,一些简单的设计,可以直接在 MP2 或 QII 中编译即可。而且可以直接在软件中后台调用第三方的 EDA工具。

网友:
Altera市场占有率被其他FPGA厂家所侵蚀,国内目前还有一些公司用Altera的FPGA(CPLD居多)。要时刻了解国内的应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