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多层PCB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2022-10-25):
在进行高速多层 PCB 设计时,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能否做详细说明问题的解决方案。

网友:
最应该注意的是你的层的设计,就是信号线、电源线、地、控制线这些,你是如何划分在每个层的。一般的原则是,模拟信号和模拟信号地,至少要保证单独的一层。电源也建议用单独一层。

网友:
首先根据电路的规模、电路板的尺寸和电磁兼容(EMC)的要求,来确定所采用的电路板结构,
就是决定采用 4 层,6 层,还是更多层数的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