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写入 flash,再用从 JTAG 方式调试写入之后再复位程序没什么反映?

楼主(2022-10-25):
请教一下:将程序写入 flash,再用从 JTAG 方式调试写入之后再复位程序没什么反映. 看了很多以前的帖子,说 memmap 寄存器要为 1,我用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控制 led 的例子,
改动了参数之后写入 flash 的.在这个程序的 vectors 中找不到关于 memmap 寄存器操作的部分啊,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呢

网友:
《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的附录内,列举了几点程序写到 FLASH 不能运行的原因。memmap 操作可以在 target.c 中的 TargetResetInit()函数内添加。

网友:
程序写入到FLASH中,无法运行的原因,一般来说有下面几种原因:
1、CMD文件配置错误
2、编译选项不正确
3、定义了在RAM中运行的函数,但在调用函数之前没有将其复制到RAM中,使程序跑飞。
4、FLASH寄存器配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