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00V转5V的DC-DC方案

楼主(2022-10-25):
有个设计,需要用到200V直流通过DC-DC降压到5V,请问有什么推荐芯片方案呀!

网友:
关键需要清楚,需要多大的5V耗电总功率,要不然无法准确提供芯片参数的。

网友:
购买AC220V/DC5V的成品不行吗?输出500mA的也就几元钱一个,体积也不大。可不要说你需要的是DC输入,DC输入到这种开关电源的AC端,一样用哈。

网友:
我觉着用手机充电器就完全可以。5v1a的充电头,不行吗?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最好降低成本的方式,就是废物利用!5V1A的充电转换器太多了,很容易就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