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都是50欧线,金丝一加入驻波就变得非常差,怎么办?

楼主(2022-10-25):
请问知道怎么解决?都是50欧线,但是金丝一但加入,驻波就变得非常差,已经用了三根了,26g,怎么办?

网友:
你单仿金线看看,26G的时候,寄生电感影响会比较明显。

网友:
这三根线完全没有位置信息怎么仿,一般用bondwiers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