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运放分压后的电压不是12V

楼主(2022-10-25):
这是我模拟的一个电路,为什么红圈的电压不是12V?

网友:
    你那个直流电源负端又没有接地,凭什么要求红圈处是12V?

网友:
    你如果用两个引脚的电压源测量就没有这个毛病了。

楼主:
    这回共地了。

网友A:
    这回确实共地了。
    但是,U1A输出端经1uF电容接地,这是相当危险的,很可能产生寄生振荡。一般地说,运放输出经大电容接地是很容易产生寄生振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回确实共地了。
但是,U1A输出端经1uF电容接地,这是相当危险的,很可能产生寄生振荡。一般地说,运放输 ...

    楼主,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通过给U1A的输出和电容之间适当的串入一个电阻就能改善可能存在振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