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控制关闭的问题

楼主(2022-10-25):
    做一个无线温湿度传感器,使用AO3401,P沟道MOS管做开关,控制CC1310的电源和DHT11的电源 。STM32F030进入待机模式,通过RTC定时唤醒,唤醒后读取温湿度 ,通过无线发送,再进入待机模式。问题是:    CC1310的电源关闭时是2.3;DHT11一直是3.3。使用万用表单片机IO脚,电平翻转正常,0和3.3V。 后面将DHT11的数据脚、CC1310的串口那2个引脚都设为输入模式,DHT11的电源打开和关闭正常,CC1310在关闭时是1.3。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下。

网友:
    R4和R6的阻值不对,应该是22欧姆大小,R3和R7的阻值为103/104差不多了,你这样电流不够驱动能力太差了

网友:
    注意有可能是IO上接的电路电压通过IO的上钳二极管流到VCC

网友:
    MOS关断前,需要把所有与被关断电路部分存在连接的IO配置为逻辑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