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源适配器只做LVD测试,可以贴CE标签吗?要不要做EMC测试?

楼主(2022-10-25):
    电源适配器只做LVD测试,可以贴CE标签吗?要不要做EMC测试?

网友:
    CE是包括(LVD+EMC)的,电源适配器能过LVD不一定能过EMC,要测试了才知道的。

网友:
    这个就要看客户的要求及使用范围了

网友:
    一般ce包含两个证书,一个lvd,一个emc。但是ce是一种强制性认证,要求很松散,主要看针对的客户要求是否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