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辐射效率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楼主(2022-10-25):
    在CST的仿真结果中,3D的polar图有total efficiency和radiation efficiency两个值,这两个参数分别是什么物理意义呢?本人刚开始接触天线,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radiation是辐射功率/(输入功率-天线的损耗功率)
total是辐射功率/(输入功率)
因此肯定是radiation大于total

网友:
    最近算一个天线发现radiation efficiency大于1,是不是不正常呢?

网友:
    一般来说,小于1.005都可以算作1(其实就是数值误差),即整个输入功率完全没损耗,全部辐射出去了。
但是再大的话,肯定就是哪里错了,要么就是软件内部错了,要么就是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