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或fpga的晶振一定要接入全局时钟引脚吗?

楼主(2022-10-25):
    cpldFPGA的晶振一定要接入全局时钟引脚吗?

网友:
    没说一定,最好接全局时钟,你做个设计,如果到时候调试起来,总是不稳定,也许FAE就说:看,你时钟没接入全局时钟,何必呢,也许出问题的地方并非这个,但是总是一个借口,除非你还花时间去证明。

网友:
    因为全局时钟那部分clktree电路是经过优化的: c1 ]+ z3 d6 y4 [
    能保证你整个电路的时序,而一般的IOB在采样时钟频率较高时如果用作其输入,电路时序是得不到保证的,就像做综合的时候,时钟电路要分开单独处理一样

网友:
    全局时钟引脚是已经预先默认有连线分布到器件各模块逻辑区,如果不适用这种引脚,这种布线就失去作用,并且你还需要用额外的布线替代这些布线完成同样的功能,即把时钟信号传送到其他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