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米波雷达在3-5m的范围,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22-10-25):
毫米波雷达在3-5m的范围,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雷达测距精度取决于整个系统的性能,包括硬件设计和算法水平,以连续波体制为例,24GHZ最高可以做到10MM左右,77GHZ最高可以做到1MM左右。

网友:
主要看你的调制方式,和采样率吧。还有你的FFT点数选取。但是精度和量程,以及测量速度是不能兼得的,需要权衡。

网友:
毫米波雷达的工作频率范围为30GHz至300GHz,可以检测目标、测速、测距和测量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