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TPS电源芯片有哪些啊

楼主(2022-10-25):
    想找一个5V转3.3V的电路,网上只有一个TPS73101的电路感觉不太靠谱,一搜TPS电源芯片又特别多,所以想问问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常用的TPS芯片,单输入输出的最好。。。谢谢4 Q0 B% i/ @4 v0 Q* K

网友:
    只认识ASM1117高大上的没敢想

网友:
    ME6209A30M3G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要使用低压差稳压器,则可以使用1117。如果要提高效率,可以使用诸如TPS62203的降压转换器:输入3.6V-6V,输出3.3V,300mA;最大输出电压为1。 或TPS63001:输入1.8V-5.5V,输出3.3V,最大1.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