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音频信号是交流信号啊

楼主(2022-10-25):
    不理解为什么音频信号是交流电?
交流直流对信号不就是正负的影响嘛,音频信号如果要频率和幅度的话,即使全是正电直流电,那又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音频是交流,电流会改变。
但在加有直流成分时,往往是电流强弱变化,如甲类交流放大器。
    在有隔直电容或变压器的情况下,直流成分被滤除,输出交流信号,电流交变